[技术问答] Keil里添加新唐的NUC126SG4AE芯片

楼主(2019-10-21):
Keil5中没有找到新唐的NUC126SG4AE芯片,使用Pack Installer也查不到这款芯片,请问应该怎样添加

网友A:
灌NULINK DRIVER,在KEIL安装的型号就会更新

网友B:
用RG4AE那个

网友B:
官方只有这些,可能两者有错一个。比如Keil的标错了一个字母

楼主:
好的,我尝试一下,谢谢!

网友C:
是的,以前我遇到过,Keil的列表和官方的列表不一致的情况,但是你要看那个说明里的配置,是否配置一致,如果配置一致应该就可以

网友C:
第一个字母跟封装有关,跟实际没关系。

网友C:
那个R的可能就是S

网友:
不清楚,这个跟手册有点不同啊,手册上没提这个R

网友D:
确实跟手册的不一致

楼主:
我已根据2楼的方法,安装Nu-Link Driver,解决了问题。谢谢各位!

楼主:
您好!是NUC126SG4AE,不是NUC1261。根据2楼的方法,安装Nu-Link Driver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