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最便宜的fpga是哪个?

楼主(2019-10-21):
只想实现简单功能,最便宜是哪款?多少钱一个

网友A:
功能需要求用途都不说,为啥指定FPGA呢,为啥不是CPLD呢,为啥不是32呢,为啥不是5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需要求用途都不说,为啥指定FPGA呢,为啥不是CPLD呢,为啥不是32呢,为啥不是51呢[em:3: ...

你说的对
只想用来高速读取sdram,

网友B:
直接推荐几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推荐几款吧

GW1N-1,GW1N-2,GW1N-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