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外设寄存器宽度是按16bit组织的吗?

楼主(2019-10-21):
已知GD32的固件函数库有如下定义:
#define RCU_REGIDX_BIT(regidx, bitpos)      (((uint32_t)(regidx)<<6) | (uint32_t)(bitpos))
typedef enum
{
...

IDX_APB2RST    = 0x0CU,
...
}

typedef enum
{

...
RCU_ADCRST     = RCU_REGIDX_BIT(IDX_APB2RST, 9U),             /*!< ADC reset */
...
}

IDX_APB2RST为什么要左移6位?难道M23的ARM不是32 bit宽度的吗?
如果数据宽度按32 bit组织,那么应该左移3位;
如果数据宽度按16 bit组织,那么应该左移6位了??

网友A:
你没有正确理解这个固件库的写法,这和32位还是16位没有关系
RCU_ADCRST,只是个符号,它的高26位代表这个功能在哪个寄存器(例如AHBRST,APB1RST,APB2RST),低6位代表在寄存器的第几位,例如:RCU_ADC0RST  = RCU_REGIDX_BIT(APB2RST_REG_OFFSET, 9U),代表ADC0时钟复位功能在APB2RST寄存器的第9bit。RCU固件库里的好多变量类型都是按照这个逻辑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正确理解这个固件库的写法,这和32位还是16位没有关系
RCU_ADCRST,只是个符号,它的高26位代表这个 ...

谢谢!我在你的基础上再补充3点,请看下对不:
1、低6位代表第几位,从#define RCU_BIT_POS(val)                    ((uint32_t)(val) & 0x1FU)这个定义可以看出,0~31bit都是可以表示的;
2、左移6位后,寄存器的偏移地址共26bit,从存储器映射表来看,实际使用的寄存器地址都可以表示,理论上寄存器地址最多有28bit,但一般不会这样分配;
3、其实寄存器偏移左移5位也是可以的,如这样:
#define RCU_REGIDX_BIT(regidx, bitpos)      (((uint32_t)(regidx)<<5) | (uint32_t)(bitp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你的基础上再补充3点,请看下对不:
1、低6位代表第几位,从#define RCU_BIT_POS(val)         ...

你理解的都没错,
1. 预留了6位的空间,实际只用5位,因为2的5次方等于32
2. 目前这种固件库写法,对于RCU这个外设,26bit足够了,因为RCU总空间占用才1K(0x400);占用28bit长度的外设,固件库肯定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来编写
3. 左移5位是可以的,因为实际只用了5位,把RCU_REG_VAL、RCU_REGIDX_BIT都统一改成移5位就行

网友B:
不要纠结这个

网友C:
楼主关心的这个问题 在这里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