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CS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9-10-21):
CCS6.0  想要将一个工程改变一些内容   工程名字之类的要重新改变   故新建工程   将老的工程的 source  include cmd  lib 文件直接复制过来   编译报错 #1965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f2802x_common/include/F2802x_Examples.h"        F2802x_ECap.c        /3KW/source/noc        line 15        C/C++ Problem   希望路过的大神给予解决

网友A:
提示缺少的这个头文件   找一下在哪儿
找到了添加到工程中来

网友A:
你是不是基于controlsuite打开的例城   这个例程工程属性下都设置了搜索路径
你自己建的就没有这个设置  所以找不到头文件

网友B:
应该是你文件复制不全,漏掉了一些文件导致编译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