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图像问题

楼主(2019-10-21):
(无正文)

楼主:
sensor厂商说要用DVP的高10位,不能用低10位。 问题是规格书也没有这样说只能用高8位,是不是他们不想改软件来找借口?

网友A(点评):
亮度反转,高位进位,低位归零。

网友B:
图像这不已经出来了嘛,应该是数据线不对,检查一下高低位,检查一下数据接口格式

网友C:
sensor肯定是只能用高8位,低2位不用可以悬空,从来没听说用低8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nsor厂商说要用DVP的高10位,不能用低10位。 问题是规格书也没有这样说只能用高8位,是不是他们不想改软 ...

超出亮度极限了,道理你明白的,不超出范围,以MSB算起,如果要精度,图的精细,以LSB算起,但不要超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