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1元RMB以下的单片机

楼主(2019-10-21):
如题
资源要求:
工作电压:2.5~5.5V;
无须外部晶振;
速度只要跑32KHz就可以了,但是功耗不大于1mA;
2个IO脚即可;
封装尽可能小;
内置的Flash可以作为数据存储器用,只要写8个字节,而且只要写一次;
ENJOY

网友A:
这个很多家的mcu都可以,价格需要看你的量。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3402-1-1.html

这个帖子里面有, 厂家有  SOT-23-6 封装的,软妹币 大概两三毛钱一粒。 好不好买到就不清楚了,大概能买到吧

网友C:
  飞凌单片机带AD单价3毛多

网友D:
量大请来电!

网友D:
来电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