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分析个小电路,谢谢!

楼主(2019-10-21):
如图

网友A:
需要整体电路才好分析,需要知道IO1/IO2内部有哪些功能。
比如测量3.6V的电压,IO1开漏输出,拉低分压才耗电,平时IO1高电平高阻不耗电。
比如IO1输出PWM,IO2得到分压后的电压,作为内部特殊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整体电路才好分析,需要知道IO1/IO2内部有哪些功能。
比如测量3.6V的电压,IO1开漏输出,拉低分压才耗 ...

分析的很有道理,这个R2是不是限流电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析的很有道理,这个R2是不是限流电阻呢?

这个你学过电路分析就知道了,R1/R2/R3最终可以等效一个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根据应用场合,R2不一定是必须的。R1/R3在,一样可以限流。没有整体电路,无法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学过电路分析就知道了,R1/R2/R3最终可以等效一个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根据应用场合,R2不一定是必 ...

说得对,谢谢

网友B:
这个电路没有功能说明,不好分析。个人分析,R1和R3决定了输出电压,R2和C1是一个RC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没有功能说明,不好分析。个人分析,R1和R3决定了输出电压,R2和C1是一个RC滤波电路。 ...

谢谢

网友C:
看样子像是电池电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