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准双向模式

楼主:
准双向模式最常见的是 8051 单片机,而新唐公司的 M451 系列的 MCU 同样拥有准双向模式的 I/O,准双向模式需要设置Px_MODE[2n+1:2n]为 3。当引脚被设置为双向输出模式时,但源电流只有数百 uA。当引脚的状态为高电平时,其内部电路不会发生任何动作,但当引脚的状态切换为低电平时需要 2 个时钟周期才能禁用强输出驱动功能。

楼主(2019-10-21):
这么低的驱动能力,能干啥呢?有人懂吗

楼主:
当然好多应用不需要驱动能力,只需要一个状态,比如数据通信上,只需要知道端口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个模式就可以

楼主:
可以方便快速的在输入输出之间切换。

楼主:
因为只要读就行了,读就是输入,
写就是输出。不需要来回配置方向寄存器。

网友:
难怪以前觉得51控制外设通信那么容易,试试ARM的,是不是这个模式下可以

网友A:
这个功能常用语通信和高低电平交互。

网友B:
这个模式我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