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精度低输入失调的运算放大器的选择

楼主(2019-10-21):
各位大佬,大家好。我刚入门运算放大器,想把 0.1mv 的电压信号放大并记录,某宝买的LM358,结果很不理想。后来了解了输入失调电压和温漂,想试试ad855X,SGM855X,不知是否可行?另外我只需要几个就行,哪里可以买到靠谱的产品

网友A:
电源电压范围,共模电压范围?

没有频率响应要求,最好用chopper stablized operational amplifier such as ICL7650

网友B:
去力创商城买。大概率没有假货  可以选它家代理的 上海聚洵 的 GS8591。   楼主刚入门,需要关注电源纹波、噪声、地参考平面等参数。

2 的那种极可能买到 ReMark 货、翻新货。

网友C:
OP07吧,老了点,但靠谱

网友D:
放大倍数很大,光靠高精度运放不行,需要多级放大,每级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范围,共模电压范围?

没有频率响应要求,最好用chopper stablized operational amplifier such a ...

我只有一个电源,0-36V都可以,共模电压不是很懂。对频率响应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力创商城买。大概率没有假货  可以选它家代理的 上海聚洵 的 GS8591。   楼主刚入门,需要关注电 ...

谢谢您!地参搞了很久明白了,噪声和低输入失调电压是我现在关注的点,我用的直流电源,电源也会对放大器产生很大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07吧,老了点,但靠谱

只有一个电源,双电源不好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大倍数很大,光靠高精度运放不行,需要多级放大,每级调零

目前想实现1000倍的放大,如果使用高精度的运放比如OPA189需要几级?两级放大行吗

网友E:
润石代理Q670206283  这是网址可以看看合适的话找我   http://www.run-ic.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想实现1000倍的放大,如果使用高精度的运放比如OPA189需要几级?两级放大行吗
...

我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