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刷128*160的TFT屏幕怎么是这样的?有相关经验的朋友吗

楼主(2019-10-21):
STM32F103刷128*160的(ST7735S)TFT屏幕怎么是这样的?有相关经验的朋友遇过吗,请教一下。
我用的是硬SPI和8位并口的刷都是这样。经了解这可能属于什么屏幕显示和STM32送数据到TFT的帧速率不一致导致出现的撕裂现象。我通过调整TFT的0xB1h指令调整帧速率还是没什么效果。
下面是刷屏的视频现象 链接,有经验的朋友可以看看给些建议学习学习,谢谢。https://video.tudou.com/v/XNDQwMTg5Nzg5Ng==.html?spm=a2hzp.8244740.0.0
STM32F103驱动TFT刷屏

网友A:
正常的,原因是你这个刷屏没有进行帧同步,所以就是你刷数据的时候有可能显示屏已经刷新到了一半,所以你上一半要在显示屏第二次刷新的时候才显示,所以看起来像是从中间撕裂。ST7735S有个TE引脚,输出同步信号,可以尝试做同步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原因是你这个刷屏没有进行帧同步,所以就是你刷数据的时候有可能显示屏已经刷新到了一半,所以你上 ...

我这个刷新每一屏有2-3道撕裂的位置,我的屏幕只有SPI接口和8并口的呢,没有引出TE脚,我看资料只有TE指令的控制开或者关,我通过打开TE也没明显的效果。我看很多视频刷新的屏幕都是很慢能看到从而下的过程,实在没办法解决,我也只能降低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原因是你这个刷屏没有进行帧同步,所以就是你刷数据的时候有可能显示屏已经刷新到了一半,所以你上 ...

或者是因为屏幕的颜色是16位的,STM32分两次,在发送两次数据的临界点导致的撕裂的可能呢

网友B:
还没有刷过屏

楼主(2020-06-22):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
STM32F103  8位并口的刷128*160的(ST7735S),TFT刷新 ...

看看是不是每刷一个点就写一次坐标,这是会严重影响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