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用赛元单片机控制可控硅

楼主(2019-10-21):
赛元单片机用什么方法去控制双向可控硅呢。用片内PWM还是定时器模拟pwm呢

检测过0信号。过0后延时触发可控硅,延时长度用于电机调速转速

网友A:
可控硅是单向触发器,单片机不能控制,只能触发。

网友B:
可以的控制的,相对还是比较简单吧

网友C:
功率大时要过零触发,否则EMC会有问题。

网友D:
可控硅相当于可以控制的二极管

网友E:
去控制串在主回路中的可控硅

网友F:
可控硅导通有两个条件:一是可控硅阳极与阴极间必须加正向电压,二是控制极也要加正向电压。

网友G:
最简单的控制电路是在控制极接入RC网络

网友H:
通过对电压、电流和功率的精确控制

网友I:
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

网友J:
可控硅的控制极能触发使可控硅导通

网友K:
仅需一个触发电路

网友L:
阳极与阴极间加正向电压

网友M:
直接控制可控硅

网友L:
可以把它看作由一个PNP管和一个NPN管所组成

网友D:
可控硅其实就是一个高速的电子开关

网友K:
等到交流电经过零点的时候才关掉

网友E:
可控硅可以直接用来作为调压器

网友J:
换N管控制

网友F:
可控硅开启和关闭受到控制极的电压的影响

网友I:
查可控硅资料

网友G:
可控硅可以调压。

网友H:
阳极---阴极间加一定电压

网友M:
单片机不知道能不能驱动的起来

网友N(2020-02-27):
交流过零后,怎么样去设置单片机硬件PWM输出呢? 是不是PWM周期定在100HZ,检测到过零信号后关闭PWM再打开PWM?效果达到可控硅调光。

网友O:
,这个是驱动电路,上世纪的技术了,没必要藏着掖着,要加一路零点检测,零点过后触发,功率越大零点检测要越准确,否者EMC会有问题

楼主:
如果用上面的光耦电路图接可控硅,另外必须在加一个521光耦,接到外部中断引脚,使用双沿做过零检测,才能做出不闪烁白炽灯功能,或者大功率电热丝,这样下来,就需要好些元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