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输入电路不理解

楼主(2019-10-21):
各位大侠们,麻烦帮忙讲解一下VGA的这个电路VGA-Rin是VGA座子输入进来的,中间串联了一个33R的电阻和一个47nF的电容,请问是啥做用啊,另一边RGB0_R+是接入到主控的。还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是为什么有RGB_G-这个信号在这里R-和B-则没有。VGA输入那段有75R的电阻下拉匹配,这里就不放出来了。还是麻烦各位讲解一下

老铁能否告知一下VGA输入IC的型号。

网友A:
先说下你用的什么控制芯片啊?这个要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才能知道为什么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下你用的什么控制芯片啊?这个要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才能知道为什么这样 ...

Mstar的MSD3458

网友A:
没找到这个资料。爱莫能助。
建议联系厂家或者代理商的fae

网友B:
VGA绿同步S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