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并联使用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9-10-22):
如图,请问当K2导通K1不通的时候,3000应该会冲击K1把,K1继电器需要考虑什么参数?应该做些什么保护?

网友A:
一般的继电器好像触点耐压到不了3000v

网友B:
你这个,不能算继电器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继电器好像触点耐压到不了3000v

嗯嗯,高压继电器可以的, 我想知道这个K1应该考虑什么参数,需要做什么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能算继电器并联使用。

噢噢,那可能表达错了, 那么K1需要考虑什么参数呢? 我怕3000V去冲击K1,应该做什么保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能算继电器并联使用。

噢噢,那可能表达错了,就如图电路 那么K1需要考虑什么参数呢? 我怕3000V去冲击K1,应该做什么保护呢?

网友B:
跟K2一样用30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K2一样用3000V的?

额···会不会有点浪费··· 二极管应该可行把,就是不知道有符合的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会不会有点浪费··· 二极管应该可行把,就是不知道有符合的没有
...

好像没有大电流,耐压高的二极管。。。 K2用3000V能解决吗, 这个反向电压,应该看继电器什么参数,才能判断能否扛得住···

网友C:
继电器触点并联,不能提高闭合断开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触点并联,不能提高闭合断开能力。

额,就是i如图电路,我有2路输入,一个是300V一个是3000V, 然后共用同一个输出点到别的电路去, 我在想这个3000V继电器工作的时候会对这个300V继电器造成影响吗? 会被冲坏吗。 如果会的话,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保护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就是i如图电路,我有2路输入,一个是300V一个是3000V, 然后共用同一个输出点到别的电路去, 我在想 ...

300V的触点间隙可能很小,3000V会击穿空气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V的触点间隙可能很小,3000V会击穿空气放电的。

嗯嗯。。。

网友D:
要加保护,不然若K2出现触点粘连损坏,供电系统出大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就是i如图电路,我有2路输入,一个是300V一个是3000V, 然后共用同一个输出点到别的电路去, 我在想 ...

不了解你的具体使用,没有人会说清楚的。

网友E:
还要加互锁电路,保证两个继电器无法同时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加保护,不然若K2出现触点粘连损坏,供电系统出大问题了

嗯嗯有道理, 请问有合适的保护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了解你的具体使用,没有人会说清楚的。

嗯,就是外部有2路电源,然后共用一个回路,就和图一样,用继电器来选择使用那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要加互锁电路,保证两个继电器无法同时闭合

嗯嗯,分析的对,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就是外部有2路电源,然后共用一个回路,就和图一样,用继电器来选择使用那一路。 ...

找一个单刀双掷的继电器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要加互锁电路,保证两个继电器无法同时闭合

你好,我更新了图片, 你看下这个电路能否完成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单刀双掷的继电器能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继电器耐压不考虑的话,那就是我图片那里面的K8 悬空那个脚接3000V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有道理, 请问有合适的保护办法吗?

看具体应用场景,最好开会做失效性分析,不能规避重大风险的话,要重新选型和更改设计方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更新了图片, 你看下这个电路能否完成自锁。

不可以,即使你的JS为低,IO3的位置也拉不到0,后面的三极管还是会导通,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单刀双掷的继电器能满足你的要求

不考虑耐压,也就是K8悬空的那端接3000V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分析的对,谢谢。

请问更新的图中是否可以完成互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具体应用场景,最好开会做失效性分析,不能规避重大风险的话,要重新选型和更改设计方案 ...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即使你的JS为低,IO3的位置也拉不到0,后面的三极管还是会导通,锁不住。 ...

额,刚分析了一下是的。我在研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即使你的JS为低,IO3的位置也拉不到0,后面的三极管还是会导通,锁不住。 ...

在B极加2个电阻可行?图片更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考虑耐压,也就是K8悬空的那端接3000V是吗?

对的

楼主:
好的, 谢谢, 能帮忙看下 那个电路互锁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能帮忙看下 那个电路互锁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只是为了切换两路,单刀两掷已经具备了两者的互锁,不用再考虑其他的互锁。用一个3000V的单刀两掷的继电器可以了,不要其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为了切换两路,单刀两掷已经具备了两者的互锁,不用再考虑其他的互锁。用一个3000V的单刀两掷的 ...

是这样的,总共有4路。等于我需要使用2个单刀双枝继电器,开始说2路是因为我一开始是问的2路,怕你们混淆。其实2路知道了 ,4路也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总共有4路。等于我需要使用2个单刀双枝继电器,开始说2路是因为我一开始是问的2路,怕你们混淆 ...

控制逻辑如何?可以尝试使用双刀双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逻辑如何?可以尝试使用双刀双掷的

  额。。不可啊,总共四路电源,共用一套回路,就是支持不同电源输入,  我的理解应该只能4个继电器分别控制吧? 双刀双掷没有2个回路,而且常态就会有2路电源在供电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总共有4路。等于我需要使用2个单刀双枝继电器,开始说2路是因为我一开始是问的2路,怕你们混淆 ...

额。我想了一下,如果2路的话 单刀双掷应该没问题, 如果4路的话,应该只能4个继电器控制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我想了一下,如果2路的话 单刀双掷应该没问题, 如果4路的话,应该只能4个继电器控制了吧? ...

高压继电器一般是都是高压干簧管加线包组成的,内部抽真空。你这种选一只 3kV 的单刀双掷的干簧管就可以了。
四路用三只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嗯,分析的对,谢谢。

你这个,实际上是几种逻辑  1、300V通3Kv不通  2、3Kv通,300V不通,3、二个都不通,4、2个都通应该是不允许的吧。
则逻辑可以换成  JK1  单刀双掷,上面300V  下面3Kv。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物理互斥。
JK2 需要2个都不通时候,断开。
这样的线路,比你上面线路安全多了,当然,由于300V、3KV共用,则2继电器都必须是特殊的高压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实际上是几种逻辑  1、300V通3Kv不通  2、3Kv通,300V不通,3、二个都不通,4、2个都通应该是不 ...

好的, 谢谢/

网友H:
继电器用桥式触点。动**是连在一起的,二个常开点接引出脚。这样触点间耐压可以适当提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