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发个PIC10F20的测试代码

楼主(2019-10-22):
#include<pic10f20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x);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elay(50);
                GP0=0;
                GP1=1;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init()
{
        TRIS=0x04;
        FOSC4=0;
        OPTION=0x00;
}

楼主:
这个芯片还有多少人用,8条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还有多少人用,8条腿的。

PIC的都是按系列来算的...8个脚的都差不多的..很流行的.

网友B:
全球最小的单片机,没有之一。我们都用sot23-6封装,很简洁

@吗23 :你好,第一步检查你的熔丝位,配置的对吗
请教个问题 我也用6的封装 提示烧录成功,程序没反应,就一个反转的例子

网友C:
竟然还有这么小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