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IDE安装报错

楼主:
今天想装个ST IDE用用,发现点击安装后会弹出error launching install的错误,请问这个要怎么解决?安装文件为st-stm32cubeide_1.1.0_4551_20191014-1140_x86_64.exe

网友A(2019-10-22):
是不是网速不行?

网友B:
看你是下载的最新版本,我前几天才安装过。
安装过程中,只遇到要卸载之前版本的Cubeide的提示,其它还顺利。

注意安装路径中不要有中文字符之类的。

楼主:
确实是路径的问题,安装包所在的路径必须是英文路径,把安装包移动到一个英文路径再打开就好了

网友C: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D(2023-07-04):
同样的问题,下载了好几个版本都是这个error lauching的错误,百度说的系统语言区域设置根本不管用,移到英文路径下面好了

网友E:
是不安装路径有问题啊

网友F:
在安装过程中可能出现了中文路径,导致安装程序无法识别。建议将安装文件复制到英文或数字的路径下,避免出现中文。

网友G:
可以查看相关的安装文档和教程

网友H:
检查配置文件是否存在错误或缺失。

网友I:
现在的好多了,没遇到过安装错误,默认安装就行

网友J:
计算机满足STM32CubeIDE的最低系统要求。例如,操作系统版本、内存和硬盘空间等。

网友K:
计算机的环境变量设置正确。STM32CubeIDE在安装过程中需要添加一些路径到系统的环境变量中。

网友L:
下载的是最新版本的STM32CubeIDE。

网友M:
没有安装相应的库和文件,可能会导致安装报错。

网友G:
安装程序存放的路径存在中文,所以将安装程序拷贝到非中文路径或根目录即可。

网友N:
建议重新下载或传输安装包。

网友O:
右键单击安装程序,并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这将确保安装程序具有足够的权限来执行必要的操作。

网友P:
右键单击安装程序,并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Q:
软件等与STM32CubeIDE存在冲突

网友R:
用户的电脑配置可能无法满足安装所需的配置要求,建议升级电脑配置。

网友S:
操作系统或硬件平台不兼容STM32CubeIDE,可能会导致安装报错。

网友T:
在安装程序的属性设置中将其设置为兼容模式。

网友U:
之前安装过旧版本的STM32CubeIDE,请确保完全清除旧文件和目录,然后再尝试重新安装。

网友V:
某些 软件可能会干扰STM32CubeIDE的安装过程。

网友W:
安装目录有中文或者空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