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官方提供uart的lin模板么???

楼主(2019-10-22):
不管是nucleo还是eval有提供uart的lin模板么?????

网友A:
LIN接口通讯?
好像没有的

网友B:
没有看见过

网友C(2023-01-05):
没有见过,估计没有

网友D:
没有使用过LIN模式。

网友E:
没有看到过LIN模式

网友F:
需要自己移植相关的代码吗?

网友G:
串口上没有这个LIN模板的。

网友H:
串口和lin总线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I:
LIN只是物理接口,软件协议ST不提供的。

网友J:
LIN接口?这个接口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E:
没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