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0-22):
这是金升阳的隔离dc-dc的模块 这个输出电流(MAX./MIN)是每10分钟只能出100ma的电流吗

最大最小值吧。。。

网友A:
是最大/最小,跟10分钟没关系

网友A:
负载至少10毫安电流,否则可能无法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至少10毫安电流,否则可能无法稳压

好的 谢谢

网友B:
最大输出100mA,最小输出10mA,DC-DC隔离电源模块,小于10mA时输出电压会虚高。

网友C:
max最大  min最小 跟时间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