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硬件SPI cs脚如何自己软件控制

楼主(2019-10-22):
(无正文)

楼主:
现在Cs脚空闲是高电平,读写时是低电平,  我的外围芯片是CS拉高使能

楼主:
是否只是不把CS对应的IO口复用为SPI的CS功能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只是不把CS对应的IO口复用为SPI的CS功能就好

  1.     spiConfig.setting.csOutputEn = ENABLE;  //

在CMSIS驱动库中,如果不使用硬件CS,把这里设置成DISABLE就好,对应的寄存器操作可以跟踪进去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MSIS驱动库中,如果不使用硬件CS,把这里设置成DISABLE就好,对应的寄存器操作可以跟踪进去查看 ...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时候,CS脚还是受硬件控制,试验时把该脚配置为IO口才能不受硬件控制,这里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时候,CS脚还是受硬件控制,试验时把该脚配置为IO口才能不受硬件控制,这里是什 ...

使用SPI,如果不想硬件控制,本身就需要将CS配置为GPIO口,设置为输出模式,然后将硬件控制CS禁能即可。
  1. spiConfig.setting.csOutputEn = DISABLE;
  2. spiConfig.setting.continuousCSEn = 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