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老是烧掉,求大神指点是哪点存在问题

楼主(2019-10-22):
IO输出100HZ占空比可调的来控制MOS导通,MOS是选择100A/80V的,为什么电机运行测得电流2A,不到30S钟MOS就烧掉了,反复好几次都是烧掉了,MOS发热特别厉害,请问这个电路设计是不是有问题,求大神指点

看波形

网友A:
检查 MOS 管上升沿和下降沿过渡时间是否符合设计;
检查导通时 MOS 管导通电阻(DS)压降是否符合设计。

网友B:
单片机驱动MOS管的电路中二极管起啥作用,看看是不是MOS管驱动电阻大导致MOS管发热烧坏了

网友C:
连波形都不测试,就好像医生只看一眼就给你开药。
MOS管发热厉害,PWM才100Hz,大概率是MOS管驱动不够没有饱和导通,总得给出各点波形呀。

网友D:
占空比很低的时候烧的吧?
电机速度低反电动势也低,ON期间电流脉冲峰值很高,MOS管承受了太大电压,过热了。

网友E:
除楼上所述原因外,输出MOS的耐压80V低了,改为200V以上的MOS管。电感负载MOS管耐压应该大于供电电压的5倍。

网友:
猜:可能是mos管导通太慢导致发热严重,把R11改成0欧姆试试,

网友F:
示波器测量G极的驱动信号,看是否过于缓慢。
看导通时DS极的压降是否过大。

网友G:
驱动不足,低脉宽的时候,相当于高频率开关,MOS大部分时间处于放大状态。加大驱动速率

网友H:
可能是MOS截止速度不够快导致。电机电流不太大,可以不用那么大电流的MOS,电流小的MOS栅极电荷也小,R12由10K改为1K试试,MOS截止时间或许可以缩短很多。

网友I:
什么钱都花了就是舍不得买个专业驱动IC,三脚猫设计的三脚猫驱动驱动电路都敢用。

网友J:
R8/9改1-2K

网友K:
测GS,DS开关波形

网友L:
感觉电路设计有问题,当Q3截止时,mos管G端相当于浮空状态吧。考虑到寄生电容,G端电压下降需要一定时间。

Q4,R12加速放电,Q5的GS也为低电平

网友M:
考虑这几个方面:1MOS管的选择,不能简单的从电压电流考虑,还要考虑功率和温升。
2占空比是比较小,我记得是几K的调。
3驱动电路设计上是有点问题。可以考虑积分电路驱动。
4MOS管的G级导通电压是多少。

网友N:
1.开关是否理想。
2.80V有点低,改100V,

网友O:
80V耐压不算低了,48V电动车控制器的MOS也就75V的耐压。按理说电流余量也够。如果D3没出错,不至于烧MOS
要不就是电机上并联有电容

@YDCMAN :这不是全桥,但是也不会导致MOSFET耐压需要翻倍的。MOSFET截止,电机电感使得D极电压上弹,弹到并联的续流二极管导通,也就是VCC+0.7V。
电动车是全桥的拓扑

网友P:
这个电路是个自诩高手设计的,问题就出在 D2 和 Q4 上。改成标准图腾柱驱动 MOS 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在D2处再加一颗二极管试试

网友Q:
100HZ频率相当低了,就算驱动电路输出波形上升下降不够陡峭也不应该让MOS那么热,我估计是因为某些原因让MOS处于高频开关的状态导致的,很可能是线走的不好

网友R:
100A80VMOS管,在这里还发热,这就是奇迹了,就这么2A的负载还挂?
虽然驱动这么大的管子,参数设置很不合理,比如,至少把驱动部分所有10K的全部变成1K。比如5551、5401就不是开关管,这里你至少用8550吧。
就这个线路需求而言,2个NPN组成的低阻抗栅极驱动肯定好过现在这个线路,上升沿由上面一个NPN射极跟随输出,下降沿,有下面NPN直接放电,2个管子状态转换由上面一个NPN管BE结反向并联的4148完成。管子少一个,器件少好几个,延迟还少,灌电流能力强。关键是管子可以采购一种NPN开关管,比如8050。
这些都暂时不吐糟了,但是哪怕参数再不合理,至少驱动线路基本原理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所以,问题几乎可以肯定不是出在驱动部分,至少不是出在原理部分。
可能情况:管子安装错误,比如管子干脆BCE顺序都安装错误了,根本没能正确的按照原理图完成,导致管子驱动严重不足,没有示波器,至少可以在50%占空比时候,测量一下管子栅极电压是多少?正确驱动的话,15V50%占空比,则万用表测量出来栅极电压至少7V左右。这时候,哪怕管子不是方波驱动,波动直流,基本上可以将管子全部打开,根本不会烧管子的。
纠缠在你简单一个线路图,而不是实际测量的工作条件,讨论你这个问题,好像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什么数据也没有,就一张原理图,是不是焊错呢?现在的年轻工程师不努力啊,等别人给他饭吃。而不是接受下解决问题的思路,加数据,查找问题点。

网友S:
这颗MOS的开启充电电流是1~2A数量级的,1N4148 小信号开关二极管,多并几个试试吧

网友T:
看Q5的GS,DS波形,GS波形正常的话,看看DS的最大尖峰电压,控制频率要和负载特性搭配,估计是MOS管耐压不够

网友U(2019-12-24):
驱动MOS管的电流功率够吗,MOS管是电压型,但是也要一定的电流驱动功率,MOS功率越大,驱动功率越大,为什么什么有专门驱动大功率MOS控制板的就是这个原因。100A  MOS管,80V电压,也是近5KW,要用到大功率MOS,IGBT思维驱动。

网友U:
还是买个PLM,功率小的也不贵,

网友V:
实测下mos管栅极电压,电压过低,mos管导通电阻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