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老是烧掉

楼主(2019-10-22):
IO输出100HZ占空比可调的来控制MOS导通,MOS是选择100A/80V的,为什么电机运行测得电流2A,不到30S钟MOS就烧掉了,反复好几次都是烧掉了,MOS发热特别厉害,请问这个电路设计是不是有问题,求大神指点

tyw
1.量下MOS管1,3脚压降? 2.加散热片了吗

网友A:
记得MOS管有个结电容,当截止的时候需要一段时间,烧掉的原因可能就在这段时间里,所以要想办法加速让MOS截止。具体我也不懂,瞎说的仅供参考

网友B:
1.加大散热片,控制MOS管任何时候温度不要高于60度。必要时加风扇散热。
2.电机处并联一个0.1UF/63V的CBB电容消除电机碳刷的抖动。
3.电机的并联二极管必须用快恢复的,大A数的。
4.你的MOS管不管什么型号必须要是内含一个二极管哪种,你图这种内部不含二极管的肯定烧。
5.软件要做加减速动作,保护电机与MOS.

网友C:
模拟论坛里面,有这个帖子吧,已经说的够清楚了,换一个地方再发帖子也没什么意义了。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线路图没什么大毛病,只是配合管子参数有部分不合理,器件选择不合理而已,基本上能工作的。
如果按照图纸做,基本上不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
所以还是检查别的地方吧,比如器件是不是用错了,装错了,漏装了像续流二极管型号用错,甚至就没装,一个脚悬空什么的,致命问题,已经不在图纸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