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3409低亮度调光可行性试验和求助

楼主(2019-10-22):
技术朋友们好,我做了这样的低亮度试验:
LM3409HV FET调光,灯珠最大电流是2安,输出电压54V,电感工作频率100K.  调光频率是20K。
试验1:当采用1%占空比时,灯珠明显闪,灯珠电流是1.3MA。
试验2:考虑到之前有朋友提到调光频率要处在电感工作频率的1/10。我把COFF电阻改小一半。电感工作频率提高很多了,此时亮灯,灯珠不闪,但电流缺变成2.6MA。
疑问:
1:工作频率上去后,我想使用更低电流,占空比要求就更小了,也同样恢复到试验1的情况。手册提到最小导通时间约200NS,但目前百分1占空比也有500NS时间。
2:想问问这芯片在低亮度处理的效果是不是不好?项目上要求做到千分1亮度调光,这个芯片可行性如何?我相信TI芯片的效果应该很好的。急需专业技术支持,十分感谢。

网友A:
LM3409HV 是用于高功率 LED 驱动器的 PFET 降压控制器你应该要对工作电流进行控制。不知道你的电路怎么设计的,参考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409HV 是用于高功率 LED 驱动器的 PFET 降压控制器你应该要对工作电流进行控制。不知道你的电路怎么设计 ...

你好,这是LM3409开发板的文档里面提到整个FET电路,我想不明C9是起什么作用的。我自己分析是这样:Q2拉低时5V->R4->C9充电,EN脚充电到5V。Q2拉高时,Q2点5V,把EN脚抬升到10V. 但EN脚大于1.7V就可以使能,而且EN脚一直上拉电阻到5V,那这个C9意义在哪里,起什么作用?我量过EN脚波形,发现波形会在Q2拉低时跟着拉低,那这样又有疑问了,EN脚拉低,就代表系统会停止,再启动起来相当于让P管驱动,LED的上升电流会有3.5US延时,这样不会跟并列调光效果有冲突?很想 想明白当中原理,十分感谢。

网友A:
Q2拉低时, 电容还没有充电, 会把 EN 脚拉低到低于 1.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拉低时, 电容还没有充电, 会把 EN 脚拉低到低于 1.7V

你好,EN脚低于1.7,就代表系统会停止,再启动起来相当于让P管驱动,LED的上升电流会有3.5US延时,这样不是体现不出并列调光的电流快速提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