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焊盘与线宽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10-22):
请教大家,看到有些设计中,电流大的情况,走线会很粗,到焊盘时又变细,这样有效果吗?我认为在大电流的情况下,尽管前面走线很粗,焊盘大小也有限,如果电流超过极限,尽管前端无所谓,后面焊盘也会被烧坏,这样有必要吗。还是说直接和焊盘宽度一致就可以呢。

网友A:
应该有的吧,,,先不说烧不烧坏,,,至少可以改善线路阻抗,,,减小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的吧,,,先不说烧不烧坏,,,至少可以改善线路阻抗,,,减小温升 ...

您说的有道理,谢谢回答

网友B:
这个肯定有阻抗的,还是按照一个标准走线吧。

网友C:
连接焊盘是否可以采用花盘设计?  这样3个方向连线,也变相增加了连接线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