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一下,25V输入的电机驱动板,DCDC最大输入电压28V可以吗

楼主(2019-10-22):
如题,

25V的无刷电机驱动板,需要25转5的DCDC,想用TPS54302,最大输入电压28V,极限电压30V,是否可行呢?
主要担心电机产生较大反向电动势的时候,是否会影响电源?

请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机的反电动势不会使电源电压增加的。
但是你的余量太小了,一点点浪涌那个IC可能就爆了。。

网友A:
给你推荐一个?
ME3116,输入可以到40V,电流可达1A,在嘉立创商城(你还可以在他们那里按参数搜元件)只要5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推荐一个?
ME3116,输入可以到40V,电流可达1A,在嘉立创商城(你还可以在他们那里按参数搜元件)只要 ...

谢谢回答!

TPS54302是3A输出的同步整流降压芯片,封装SOT-23-6的。尺寸小。
这个ME3116只有1A,还不是同步整流的。同步整流的我找了好久。
我是用在电池供电。应该没有浪涌吧?

网友A:
什么电池正好25V?

网友B:
可以是可以的
二极管 保险丝 TVS  压敏 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池正好25V?

6S锂电池 充满是25.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的
二极管 保险丝 TVS  压敏 搞起来

TVS占PCB面积太大了,还不如用TPS5430了。

不知道那些航模的电调怎么做到那么小的,还可以稳定输出5V2A给舵机用。

网友C:
如果你是锂电池供电,电池直接插板子上,板子布局布线是合理的,那是可以的。

网友D:
我客户就做这个  交流下吧 280169003扣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