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语言-指针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9-10-22):
1、指针到底是什么?
(1)、指针变量与普通变量的区别
指针的实质就是一个变量,他跟普通变量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指针完整的名字应该叫做指针变量,简称为指针。
2、为什么需要指针?
(1)、指针的出现是为了实现间接访问。在汇编中都有间接访问,其实就是CPU的寻址方式中的间接寻址。
(2)、间接访问(CPU的间接寻址)是CPU设计时决定的,这个决定了汇编语言必须能够实现间接寻址,又决定了
    汇编之上的C语言也必须实现间接寻址。
(3)、高级语言Java/C#等没有指针,那么他们怎么实现间接访问?答案就是语言本身帮助我们封装好了。
3、指针使用三部曲:
     定义指针变量(int *p)、
     关联指针变量(p = &a // 让p指向变量a )(p = (int *)4 //让p指向内存地址为4的那个变量)
  解引用(*p = 555;//把555放到p所指向的变量中)
(1)、当我们int *p;定义一个指针变量p时,因为p是局部变量,所以也遵循C语言局部变量的一般规律(定义局部
变量并且未初始化,则值是随机的),所以此时p变量中存储的是一个随机的数字。
(2)、此时如果我们解引用p,则相当于我们访问了以这个随机数字为地址的内存空间。那这个空间到底能不能访问
到就不知道了(可能行也可能不行),所以如果直接定义指针变量未绑定有效地址就去解引用的话,几乎会出现大的bug。
(3)、指针绑定的意义就在于:让指针指向一个可以访问、应该访问的地方,指针的解引用是为了间接访问目标变量。
4、*星号在用于指针相关功能的时候,有两种用法:
  第一种:定义指针时,*结合前边的类型用于表明要定义的指针类型;
   int *p;  // *和int结合,表明p的类型是int *,也就是p指向int类型变量的指针。
  第二种:用于指针解引用,解引用时*p表示p指向的变量本身。
   int *p;
   int a = 32;
   p = &a;   //这个地方就是第二种用法,这里不能写 *p = &a; 这样写的意思就是把a的地址给了p所指向的
               那个变量(也就是地址为 内存中与p绑定在一起的那个内存空间里的数 的内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