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关于CH395联网的问题

楼主(2019-10-22):
单片机+CH395Q,运行于TCP Client模式,我有5块板子,其中三块单片机写入程序,正常联网。第4块板子用的过程中,连不上网了,第5块板子始终连不上网。5块板子程序都是同一个。
使用程序跟踪调试:两块板子,物理连接都正常,都能ping通。
程序初始化Socket参数,打开Socket,建立TCP连接,返回参数都是成功。
但是上位机的TCP Server调试软件没有建立连接。
查询Socket的连接状态,却是close关闭状态。
重新执行连接程序,始终连不上。
请问,连不上可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处理,以前出现过这个问题,认为是硬件问题,这次出现了两个板子,就需要搞清楚了。
谢谢您!

楼主:
最新状态是,开着服务器端等待连接,一上午偶尔连接上几次,收到几次数据,但又断了,保持不住联网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新状态是,开着服务器端等待连接,一上午偶尔连接上几次,收到几次数据,但又断了,保持不住联网状态。 ...

你好,你看下是否IP地址冲突了

楼主:
IP没有问题,就交换机上接了设备和电脑

楼主:
WCHTech2,谢谢您!
找到问题了,我没有接网口接插件,接的是POE模块,那个模块的问题,把正常通信的模块换过来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WCHTech2,谢谢您!
找到问题了,我没有接网口接插件,接的是POE模块,那个模块的问题,把正常通信的模块换 ...

有疑问常来聊,祝测试顺利

网友B(2020-08-10):
楼主搞物联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