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问群里的大神有谁做过MODBUS协议吗?

楼主(2019-10-22):
最近公司的一个项目想用FPGA或者CPLD实现MODBUS的协议,正在选型,请问实现该协议大概需要多少资源?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FPGA或者CPLD来做?

选用相对便宜的方案,而且接口的速率要达到10Mbps,STM32的UART口速率达不到,只有6M左右

网友B:
fpga里面跑个软核,然后随便你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