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LM5118 buck-boost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10-22):
如下图,为 使用TI  WEBENCH生成的 buck-boost电路,主控IC为LM5118。
参数如下
输入电压范围:DC22.0V-DC45V ;
输出电压:DC24.0V ;
持续最大电流:2.0A 。

经测试,当输入为DC24.1V时,输出为DC20.4V,输出异常。

请大神指点,这是什么问题 ?

非常感谢!

备注:
当输入电压是DC27.7V时,输出为DC24.1V,正常。

网友A:
保证原理图准确的情况下,可能:
1.COMP引脚那几个元件的参数;
2.PCB走线;
3.输入输出电容容量;
其余楼下补充

网友B:
输入电压更低呢?

网友B:
带载还是空载?

网友C:
这种BUCK-BOOST非常经典,我前几天就讨论过,芯片工作没有过渡状态,只要占空比能连续变化,则一定可以正常实现升降压,现在你降压正常,等电压失常,则无外乎
1、输入电压越低,占空比越大,是不是最大占空比限制住了?
2、输入电压越低,则电流越大,是不是被限流设置限制了?
3、环路设置有问题,在输入电压低的时候,环路失常,造成电压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更低呢?

低至17.6V时,UVLO起作用,无输出;
高于17.6V,有输出。

有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空载,调试电源功能,没带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R54也太大。R58过大,已经启动过流反馈。

谢谢!

请问
1. R54多大合适呢 ?
2. 先把R58短路掉,测试,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BUCK-BOOST非常经典,我前几天就讨论过,芯片工作没有过渡状态,只要占空比能连续变化,则一定可以正常 ...

谢谢!

请问
1. 占空比 被限制了,如何 修改 就不限制了 ?【我是菜鸟还请不吝指点!】
2. 把 限流电阻R58短路掉,试试 ;OK  ?
3. 如何 修改 环路 设置 ?

网友B:
这个IC好贵啊。。还要外接两个MOS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IC好贵啊。。还要外接两个MOS管。。

这个还不算贵,还有个LTC3789更贵,不过效率也更高。

网友A:
这个芯片记得是靠检测输入电压来切换升压/降压两种方式实现升降压的,可能这时候芯片处于降压状态,但是外围元件损失效率太多,导致输出偏低。
Q8 D9 L13 D8的选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另外,可以把低压保护值降低,再把输入电压调低,比如15V,看输出能不能稳定在24V,如果可以,可能性在COMP引脚那几个元件的参数多些;
如果不能稳定在24V,也是偏低,可能性在R58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C好贵啊。。还要外接两个MOS管。。

本来,是要用LM5175的,可是,因为LM5118的输入最大电压是75V,所以,就用LM511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算贵,还有个LTC3789更贵,不过效率也更高。

偶,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记得是靠检测输入电压来切换升压/降压两种方式实现升降压的,可能这时候芯片处于降压状态,但是外 ...

Q8 D9 L13 D8的选型如下,请大神鉴定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Q8 D9 L13 D8的选型如下,请大神鉴定下

你按前面大家说的排查咯;
一般来说,空载状态电压也不正常的话,与元件损耗关系不大。

网友A:
27V正常,说明降压模式算是工作正常的,跟Buck-Boost模式的差别,就是Q9在降压模式不工作;可以查查Q9

网友E:
您好 您用的LM5118MHX 拿的什么价格 能否和您加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我VX158-1441-624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 您用的LM5118MHX 拿的什么价格 能否和您加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我VX158-1441-6248 ...

网上有价格
具体的采购价,不清楚,是采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V正常,说明降压模式算是工作正常的,跟Buck-Boost模式的差别,就是Q9在降压模式不工作;可以查查Q9 ...

谢谢!

您说的 “就是Q9在降压模式不工作”这句话没看明白

现在,降压是正常的,升压不正常,所以 应该是 “Qx在升压模式不工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网上有价格
具体的采购价,不清楚,是采购买的

嗯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加个好友 看有无可以一起共享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您说的 “就是Q9在降压模式不工作”这句话没看明白

Q9在降压模式不工作;
是说降压模式下,Q9不用工作,把Q9拿掉都能正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Q9在降压模式不工作;
是说降压模式下,Q9不用工作,把Q9拿掉都能正常输出。 ...

谢谢!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加个好友 看有无可以一起共享的呀·~

加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好了!

buck和boost电路,莫名其妙的好了!

第一块测试boost有问题,后来换了一块测试,就好了,啥也没变!空载!

当我换回第一块测试时,也好了!

好奇葩!

这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带负载能力差!再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