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 MCU 保质期说明有没有?

楼主(2019-10-22):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下,好像没办法找到官方关于质保期的相关说明?

网友:
10年内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其他的好像也没有啊,,,保质期

网友B:
就是flash的寿命吧,flash挂了,片子就挂了。

网友C:
只有潮敏等级的说明,保质期还真没有,代理一般都是2年以内,也是以保存仓储条件来衡量。其实两年之后管脚要是没氧化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存储条件符合要求,保质期无年限。

网友E:
没有这个提法, 不过芯片的内部电路也有老化问题

网友F:
真心没有关心过保质期

网友G:
这个还有保质期?!

网友H:
没关心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