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Hercules芯片利用GNU编译

楼主(2019-10-22):
请教各位,我的芯片是Herculs RM46L852,在创建ccs工程时,选择编译器GNU时会报错:Selected device does not currently provide project initialization details for the GNU toolchain. The project may require further manual set up.

楼主:
Building file: "../source/sys_core.s"
Invoking: GNU Compiler
"D:/ProgramFiles/CCS/900/ccs/tools/compiler/gcc-arm-none-eabi-7-2017-q4-major-win32/bin/arm-none-eabi-gcc.exe" -c -I"E:/MasterStudy/safety/Hercules/ccs9.0.0/5Atest1" -I"E:/MasterStudy/safety/Hercules/ccs9.0.0/5Atest1/include" -I"D:/ProgramFiles/CCS/900/ccs/tools/compiler/gcc-arm-none-eabi-7-2017-q4-major-win32/arm-none-eabi/include" -Og -g -gdwarf-3 -gstrict-dwarf -Wall -specs="nosys.specs" -MMD -MP -MF"source/sys_core.d" -MT"source/sys_core.o" -x assembler-with-cpp  -o"source/sys_core.o" "../source/sys_core.s"
source/subdir_rules.mk:9: recipe for target 'source/sys_core.o' failed
../source/sys_core.s: Assembler messages:
../source/sys_core.s:102: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xr fpexc,r2'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04: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0,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05: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1,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06: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2,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07: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3,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08: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4,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09: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5,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10: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6,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11: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7,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12: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8,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13: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9,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14: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10,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15: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11,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16: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12,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17: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13,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18: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14,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119: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drr d15,r1,r1' in ARM mode
../source/sys_core.s:209: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fmxr fpexc,r0' in ARM mode
gmake: *** [source/sys_core.o] Error 1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 Build Finished ****
这是编译错误,我发现Debug/source文件夹下面没有sys_core.s文件,好像时ccs新建工程时没有生成这个文件??

楼主:
再问一下:如果我新建工程时使用了ti自己的编译工具,后面在工程中再导入gcc编译的lib库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