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PACK包

楼主(2019-10-22):
(无正文)

楼主:
独立的PACK包应该如何建立通信呢?

充电桩之间和BMS系统之间应该是通过CAN总线来实现信息交互?

网友A:
一般都是通过CAN 或者 485 232 读取BMS 总线数据 CAN占8成以上

网友B:
把ON的线接12V,CAN总线上就会有数据包发送,弄得到协议就可以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