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失调电压调零。

楼主(2019-10-22):
大家好,请问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能否对失调电压进行调零,R02与R03的取值是否合理?

楼主:
我想放大10倍,失调电压可调,此电路是否合理?我看这个运放失调只有5uV,这个电路调节范围应该是±8*10R/(100K+10R)吧?麻烦各位老哥指点指点

网友A:
你要干什么?
这个运放不适合用这种办法消除输入失调电压。

网友A:
你的电源通过电容连接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通过电容连接是什么原理?

噢噢,电容画错了·· 就是普通滤波电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干什么?
这个运放不适合用这种办法消除输入失调电压。

那这种运放有什么办法消除失调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种运放有什么办法消除失调电压吗?

这类,斩波稳零运放,不需要消除失调电压的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斩波稳零运放,不需要消除失调电压的措施。

那他不是写着5uV的失调电压吗?使用的时候他会自动调整为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他不是写着5uV的失调电压吗?使用的时候他会自动调整为0吗?

它不会自己调整成0,但是你基本上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不会自己调整成0,但是你基本上没有办法。。。

那什么类型的运放才能调零,我知道有一些自带调零引脚的,但是好像参数都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调电压必須有,否則动不了,本大师他的名言。你只能输出端调零。

嗯嗯,我就是想让精确度高一点,那输出端如何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调电压必須有,否則动不了,本大师他的名言。你只能输出端调零。

打个比方:我需要放大5uV的信号,失调就5uV 那么这运放还能使用吗?输出凋零是否就能解决一些误差?

网友C:
这个,我看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不会自己调整成0,但是你基本上没有办法。。。

直流信号能直接放大100倍吗?看什么参数?增益带宽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个比方:我需要放大5uV的信号,失调就5uV 那么这运放还能使用吗?输出凋零是否就能解决一些误差? ...

粗略算了下,这个调零能调8mV以下的失调。但是5uV非常小了,斩波稳零运放应该像戈(卫东)兄说的那样不需要调零。
如果5uV的运放不能用,那LM358怎么办?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略算了下,这个调零能调8mV以下的失调。但是5uV非常小了,斩波稳零运放应该像戈(卫东)兄说的那样不需 ...

嗯嗯, 我也是觉得5uV特别小了, 如果需要放大5uV一下的信号,那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也是觉得5uV特别小了, 如果需要放大5uV一下的信号,那该如何处理呢?  ...

应该会比较麻烦,因为信号比较小。慢慢试不要怕失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个比方:我需要放大5uV的信号,失调就5uV 那么这运放还能使用吗?输出凋零是否就能解决一些误差? ...

理论上可以,但是你说的这个5uV是最大值,不是典型值.所以是否需要调整,你参照一下典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会比较麻烦,因为信号比较小。慢慢试不要怕失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