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怎么控制,有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
有个机器人不要了,拆下来配件看看能不能组成个小车,电机不会搞,已经接好了,电机驱动是RS485.用RS232转RS485 怎么控制它,有没有大神帮忙 指导下

网友A(2019-10-22):
搜伺服驱动器型号,找到官网,下载手册。串口发命令

网友B:
RS485控制型微型步进电机驱动器(标准版)(ModbusRT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伺服驱动器型号,找到官网,下载手册。串口发命令

这个驱动器是RS485口,那个RS232转RS485是原来读卡器上的转接,485的不知道怎么控制,用什么命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驱动器是RS485口,那个RS232转RS485是原来读卡器上的转接,485的不知道怎么控制,用什么命令?
...

网友C:
命令要去查驱动器手册,或者直接发脉冲控制也可以

楼主:
两个驱动器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命令跟接口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命令跟接口没关系,

那要怎么控制这个驱动器让电机转呢??
具体什么方法

网友E:
如图所示,一个dir+ dir- 为一对,控制方向。pls+ pls-为一对,发个脉冲转一个角度。这是类似步进电机控制的方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图所示,一个dir+ dir- 为一对,控制方向。pls+ pls-为一对,发个脉冲转一个角度。这是类似步进电机控制 ...

伺服机玩得很6666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