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为什么有些便宜的51单片机连丝印都没有?

楼主(2019-10-23):
有些超便宜的51单片机,估计是自己做的简单封装,但是连丝印都木有,这是为什么呢?
1. 省去丝印,价格便宜(流程/等等/)
2. 还得设计,懒得做了
3. 封装太差,做丝印影响质量
4. 没做IC,只做封装,加丝印也没用
这个不太明白为什么没加丝印.

有些为了防抄袭

网友A:
1、我的印象中,好像丝印这个没有费用。有的芯片,比如sot23这种,有一体机,封装--测试--丝印--编带全自动的,丝印流程就省不了

其他芯片一般都是封装流程打丝印,但是可以选择不打,不打丝印好像也不会少要钱。我们现在的芯片好像没有这个费用。只有封装的一个总价,几毛钱这样

上家公司通常都不打丝印,回来自己打 ,冒充国际大厂的。

2、丝印设计可以很简单,设计一次就好了,可能不是太懒得问题

3、质量再次,激光丝印一般没什么影响,

4、没做ic这个,好像不成立。。没有ic就没意义了。纯属骗子了

可能的原因,国内的小封装厂不知道是不是有丝印这个费用,接触的国内大封装和国外的一些封装,都没有单独说丝印收费的。也有可能是出货量大,薄利多销,赶时间,省掉丝印环节,速度能快很多。
自己搞一套封装产线,自己封装的,可能性比较低,一套产线成本不低,划片机,挑die,装片,bonding,注塑,国内小封装厂,可以做到封装一个芯片1分钱左右,测试一颗芯片也可以做到1-2分钱,剩下的成本就是其他成本了,包装,物流,人员工资,占大头。

@开发者_test :有一个忘说了就是,其他人提到的,,为了防止抄袭的,没有丝印,不剖片看不出来是什么。你说的是没有设计人员那种,我以为做空封装呢。。买die那种这个是有的,,一般他们也没想着做自己品牌什么,不打丝印,也正好可以防止别人看出来是啥玩意。
目前看到都是一些 只做封装的小厂(不做芯片设计,买来die做封装) 感觉是故意不做丝印

网友B:
故意不打丝印的,为了防**,很多客户点名都要没有丝印的,很多公司都提供没有丝印的

网友C:
加丝印的便宜  不加丝印的贵

@开发者_test :对于厂商来说,加不加丝印,封装费是没有差异的。我们以前做过。。不加丝印属于服务了,贵一点可能就是在这里,封装下单的时候,需要特意指明不做丝印,封装厂流程上有点差异,但是费用没变化。
哦 这个是为什么呢? 不加丝印是非普通流程 要单独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意不打丝印的,为了防**,很多客户点名都要没有丝印的,很多公司都提供没有丝印的 ...

哦 这样倒是哦,要是打个乱的丝印会不会也有类似作用,这样不如不打了

网友D:
如果是超便宜的处理器,有没有可能是二手回收的,然后打磨时去掉了丝印,这样批号生产日期都没有了。

网友E:
如果大家都没有丝印,你要丝印,加价,反之也一样。
通用的料,价格才会便宜,所以,没有丝印的,肯定是为了保密,否则回去自己打磨掉丝印还得费钱费时间。

网友F:
其实这是告诉维修者 单片机是厂家定制的 除了找原厂 恐怕没有其他解决方法

网友G:
我们封装的单片机之前都是要求封装厂打丝印的,有无丝印在封装厂那边费用是一样的,但是大部分客户都想要没有丝印的单片机,还经常烧录好程序后再去打磨丝印,后来为了方便就直接不要丝印了

网友G:
客户的想法只有一个,防止他们的客户知道用的什么品牌型号,以此来推断成本。还有的要求丝印自己的物料标号

网友H:
无法解密

网友I(2023-03-12):
我们客户大部分都是要求提供无丝印的芯片,他们说有丝印还要自己去外面磨字

网友C:
现在低端的基本上没丝印

网友J:
担心别人抄板,不印了要抄者去思考*****。保护公司在硬件上的投入。

网友K:
真的报价么,看来可以

网友L(2023-09-21):
主要的原因是不想让客户知道用了什么芯片(商务原因)。

网友C:
不给别人知道

网友M:
STC也可以定制无字的,刚刚选用他们STC8H8K64U-45MHz-TSSOP20,单价才1.4,带硬件USB下载和仿真,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