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隔离电源地的处理

楼主(2019-10-23):
目前要做一个485的隔离
我这里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板子外接传感器通讯,传感器是485协议的,传感器的电源需要由板子提供,我的问题是那这个提供传感器的电源需要用隔离电源吗?第二个是采用隔离电源的芯片地的处理采用浮地吗,需要用很大的电阻和主地(CPU及其他芯片的地)相连吗。这里vcc2和gnd2是隔离电源和我想采用浮地的地

网友A:
这种情况不一定需要隔离。多数情况可以满足要求。如果真要隔离比较麻烦,因为供电也需要隔离。提供传感器的电源需要用(变压器)隔离电源。隔离电源有独立地。

楼主(点评):
那这个独立的地需要与其他地相连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不需要。完全隔离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一个问题,那我可以用一个单独的DC-DC给传感器供电再给这个电源模块一个单独的地吗,这个DC-DC只给这个传感器供电可以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单独的DC-DC是隔离型的(就是有变压器完全隔离的),当然是单独的GND。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前辈 我看了下我这个输入是直流电,但网上说直流电输入不能用变压器,你所说的变压器指的是哪一种呢

网友B:
传感器的电源用VCC2去产生,是做降压还是升压的电源,根据传感器去确定,不用隔离,传感器的地也是GND2,

网友A:
"前辈 我看了下我这个输入是直流电,但网上说直流电输入不能用变压器,你所说的变压器指的是哪一种呢?"
———— 回复:DC-DC也可以隔离用变压器的,把直流斩波,变成交流再用变压器、整流,如图:

网友C:
看看  ADM2587  这颗芯片吧
你多了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