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的增益推导!

楼主(2019-10-23):
问题:有人问这个电路的增益表达式如何推导?

让人看着最无助的回答是虚短虚断!

本科教材对工程师的桎梏,太严重了,在论坛上讨论些问题,一旦超出本科教材或者常见书籍,即便是这种技术非常实用、常用,也是很冷的。
所以,这个帖子粗略过一遍得了。

先看把电阻R7去掉如何!

去掉之后,就是个常见的差分放大器,单端输入型的,另一端加直流偏置,因为是单电源。

其增益明显是(R4+R6)/R1,所以,想要调整增益,必须同时调整至少两个电阻的阻值,实际上是很难的,两个电阻严格匹配不容易实现。

加了R7之后,只需调整R7这一个电阻,旧能调整差分放大器的增益了,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

短平快计算方法,我已经在论坛上重复10万9千遍了,此处略去1000个汉字。

不会的,老老实实找张A4草稿纸,列方程解方程玩吧。

所以,根据图中数据,这个电路的低频增益=8

网友A:
能讲讲是如何算的吗?以及增加R7这个电阻是如何想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书上有,前两天还看到。

确实有。。。

网友C:
来个链接

网友D:
模拟电路的技巧很多,如果不知道基本原理,靠死记硬背,这么多电路想全学会不可能。
对于初学者,很多基本电路已经足够满足你的实际要求了。
如果需要经常调整增益的场合,也许这个电路是有价值的,对于大部分场合,我宁肯使用标准电路。
标准电路可以节省3个电阻,我的理念,除了兼容设计需要,电路越简单,往往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电路的技巧很多,如果不知道基本原理,靠死记硬背,这么多电路想全学会不可能。
对于初学者,很多基本 ...

模拟电路向来以灵活而著称,因灵活多变而难学的,哪来的所谓标准电路一说?

以积分器为例,教科书上以推导传递函数为最大使命,传递函数推完,光荣使命就结束了。

这个电路有什么缺点也不知道,更谈不上如何改进了,这个所谓的【标准电路】,纯粹是给教科书练习推导传递函数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模拟电路向来以灵活而著称,因灵活多变而难学的,哪来的所谓标准电路一说?

上面那个电路,人家是怎么想到接个R7在那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拟电路向来以灵活而著称,因灵活多变而难学的,哪来的所谓标准电路一说?

教授和工程师的思路不一样而已。
4个电阻的差分放大器,难道不是标准电路?或者说是基本电路即可,因为它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教授和工程师的思路不一样而已。
4个电阻的差分放大器,难道不是标准电路?或者说是基本电路即可,因为它 ...

只能说是雏形电路,只是考虑了理想情况下所能实现的基本指标,实际使用时,根据需要,还要修改。

例如,加保护:

加缓冲:

并联减小噪声和CMRR误差:

超底噪输出:

。。。。。。。。。。。。。。。。。。。。

在基本雏形电路的基础上进行的演绎,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网友F:
如果说模电是个故事,那教材只是讲了个开头就没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差別在增益要可调不可调。

传统的那个差分是最好调增益的,增益计算一目了然。
我看不出楼主的那个比传统的好在哪里,只看出缺点比传统的那个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教授和工程师的思路不一样而已。
4个电阻的差分放大器,难道不是标准电路?或者说是基本电路即可,因为它 ...

如果你说的是单运放四电阻仪表放大器,那么这种电路并不实用,因为+-两个输入端的阻抗不平衡,除非信号源是低阻抗的可以忽略这个缺点带来的误差,然而实际上的信号源绝大多数是电压式的,阻抗很高。三运放仪表放大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实际电路都不是逗比楼主这种形式。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application-notes/AN-244.pdf

楼主:
上面这个人有意思,他跑应用笔记上找不到我的截图,他就骂人家几句。

论坛上讲话,还得照着你看的资料讲???否则就要骂人?什么逻辑这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能说是雏形电路,只是考虑了理想情况下所能实现的基本指标,实际使用时,根据需要,还要修改。

例如 ...

你这些电路,不计成本。
对于初学者,不明就里的,反而指标更差,这个差分电路,运放的性能、一致性、电阻的匹配很要紧。

网友D:
采用3运放的差分放大电路,肯定比单运放的好呀。
问题是,运放要选择对呀,并非随便什么运放都合适。
有些人想用LM324实现高精度差分放大,有些痴人说梦了。
就好比想用8bit的ADC实现10bit的精度,往往不可行,或者不合适。当然,16bit实现18bit分辨率,就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3个运放自然是仪表放大器较优秀,见楼下RD提供的电路。那么如果只用1个运放时,又要求两输入增益相 ...

我是这么看这个电路(减法电路)的:
传统的需要4颗电阻,两种电阻(R1和R2)就行了,增益计算特别的简单R2/R1,调整增益时,只用调整两颗且1种电阻,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楼主的就不是,需要7颗电阻,调整的时候也是调整1种电阻;

都是调整1种(种类很重要),但看不出楼主的电路优点在哪;
还有,有人在使用电位器调那个传统电路的增益么,我觉得不该那样做,本来为了设计更好的CMRR,拼了命使用高精度(或高匹配)电阻,怎么会使用两个独立的电位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这么看这个电路(减法电路)的:
传统的需要4颗电阻,两种电阻(R1和R2)就行了,增益计算特别的简单 ...

对于3运放仪用放大器,给你个数据:

4个电阻单位增益匹配到0.01%,CMRR才80dB.

如果那两个电阻用双联电位器,CMRR跌到多少?????

网友G:
我觉得这个电路的优势就是想随时调节增益时,一个电位器转转就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