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L0xx的一些不同的意见

楼主(2019-10-23):
首先,是主频,手册上是只能是48M,但是实际原厂的回复是可以跑96M?why?这个稳定吗?其次就是ADC了,用的是单周期扫描,转化的结果用dma搬运,总感觉精度不行,同样的主板用GD150的就是没有问题的,用这颗料ad值大了不止一点点,再有就是usb了,资料少,原厂的技术支持也稀烂,这不是看不起谁,是有的项目本身比较赶,然后还要把数据手册吃个透,这简直是致命的

网友A(2019-12-23):
内置RTC参差不齐!近来小产500套,60多套RTC不正产:【1】不准;【2】启动困难。下面要3k套,有点虚。接下来,又30k套...发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