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参数

楼主(2019-10-23):
《电路分析》和《模拟电路》等集总参数电路理论和相关技术中通常都特别关心电压和电流,而且常将其一作为某个信号模拟量,譬如电压模电流模

到了射频与微波理论和技术,通常关心的则是行波(入射和反射波),相关信号模拟量可视为“功率模”(平方为功率)。

下面给个相关说明。

楼主:
电压模和电流模以及行波

注意,入反射行波构成了端口的两个变量。

楼主:
与入反射行波相关的端口网络参数就是S参数,这是射频与微波相关领域中极为重要的网络参数。

下面先看看其定义(包括测量)。

楼主:
测量射频和微波器件的S参数(或关联参数,譬如驻波比),可以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而由于S参数是射频和微波器件的基本参数,所以网络分析仪是相关领域中的基础测量仪器。

下面看几幅图。

楼主:
矢量网络分析仪实物图片

@戈卫东 :这老头没救了。。。。
“实物图片”居然仍是抄书。。。。。

楼主:
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原理框图

HWM
@xch :这是对“画法”的理解问题。如果知道基本原理,应该能够正确理解。
xch
这张示意图是错的。老外故意误导。

楼主:
下面给个示意简图

楼主:
注意上图中被测器件与网络分析仪(含转接电缆)的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参考面

网友A:
推荐直下载安捷伦的文档,详细解释了s参数和网分原理,通俗易懂比教科书写得好,工程技术人员入行必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直下载安捷伦的文档,详细解释了s参数和网分原理,通俗易懂比教科书写得好,工程技术人员入行必备 ...

这话说点子上了。

S参数之所以能在1970s开始流行,当时HP有个应用笔记AN功不可没,后人写射频电路书籍,多多少少都要直接或间接的参考这个资料。
这就是著名的AN154---S参数设计

看资料,直接看一手的,是很有必要的。其它的二手资料选着看就行了。

xch
蠢猪,为啥这回不说老掉牙了?鬼佬放的屁都是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话说点子上了。

S参数之所以能在1970s开始流行,当时HP有个应用笔记AN功不可没,后人写射频电路书籍 ...

嗯,前几年安捷伦射频部/现改名keysight, 出过一本HANDBOOK OF MICROWAVE COMPONENT MEASUREMENTS,比较系统的介绍了高频测量知识。每个章节后面的文献索引都列出了关键文献文档,如果网友觉一个个找an麻烦,没头绪可以先直接搜索免费下载这本书,再根据书上索引搜集资料。

网友C:
UP,哪里可以下载 HANDBOOK OF MICROWAVE COMPONENT MEASUR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