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70和GD32F190有什么区别?能替换么?

楼主(2019-10-23):
(无正文)

网友A:
170比190少一些外设,例如LCD,OPA,CMP,DAC,看你有没有用到这些外设

楼主:
也就是说相同封装的,190可以直接替换17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相同封装的,190可以直接替换170?

应该是可以的,同封装引脚定义都一样

楼主:
好像资料不是很多啊!

网友B:
看看数据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