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地、数字地与机壳地的问题

楼主(2019-10-23):
最近设计一个用在电网中带4G通信的装置,机壳是铝合金的,天线的TNC插座固定在机壳上,通过馈线连接到PCB上的IPX插座,现在比较头疼的是天线的地应该怎么连。
目前的设计是这样的:天线地已经通过TNC插座与机壳连在一起了,数字地在PCB上也通过磁珠与天线地连在一起。
咨询过另一种方案是数字地直接通过螺丝连到机壳地,与天线地完全共在一起。请问哪种合适呢,或者是还有更好的方案,我害怕到时做ESD或EMI时不过。

网友A:
TNC插座装在机壳上,通过馈线接到印制板的数字地,数字地通过螺钉接到机壳,ESD应该不成问题,主要验证一下接收灵敏度会不会受影响,EMI主要注意在数字电路和开关电源部分的措施

网友(2020-05-13):
机壳地通常与数字地分开,还是连起来?分别有什么好处和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