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人入门---MCC警告

楼主(2019-10-23):
         新人求助,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谢谢。       网上买的PICF877A开发板,XC8编译工具,按照网上例程用MCC配置,但是装好MCC之后出来一个warning,然后就退出来了,警告如图所示(有道翻译:当前加载的库不支持项目的设备。所有图书馆版本均可于中谘会网站下载)然后去它指定的网站,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A:
MCC不是所有器件都支持的, 你这个比较老了,不支持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release_notes_pic10_pic12_pic16_pic18_v1_77_0.pdf
里面也查不到这个器件,就是不支持

@奔波儿熊 :3q,我去看看
@程序员阳仔 :还有这个https://exploreembedded.com/wiki/PIC_C_Library
@程序员阳仔 :换新一点的器件啊,或者到http://www.microchip.com/doclisting/CodeExamplesByFunc.aspx 找找合适的并修改下
蟹蟹,我刚才也找到了这个文档,才发现,看来只能手动敲了吗?

网友B:
就是字面的意思, 你选的器件目前MCC不支持.
你可以选 一个相近的 并且MCC支持的, 生成好代码,然后改一下器件, 就完事了...也很简单的

谢谢,我正在改

网友C:
器件不支持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器件不支持导致的

   嗯嗯,现在已经知道原因啦。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网友D:
这单片机年代久远

网友E:
恭喜楼主申请到了十月新的PIC开发板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7162-1-1.html , 那个上面的器件应该是MCC所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申请到了十月新的PIC开发板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7162-1-1.html , 那个上面的器件应该 ...

给我发错了,已经寄过去说重新换了

网友F:
楼上收到什么鬼了?

网友G(2019-11-22):
提示的内容是:不支持当前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