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知道电流,怎么计算电池可使用时间?

楼主(2019-10-23):
例如:电池容量3700mAh、3.7V,电路两个工作状态:100uA工作0.5s,600mA工作0.5s,一小时耗电多少?
惭愧

网友A:
电流*时间就可以了,统一转换成mah就可以了

要测量电池端的电流(避免升压,降压电路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时间就可以了,统一转换成mah就可以了

要测量电池端的电流(避免升压,降压电路影响) ...

多谢前辈提醒,电池Q=3.7A*3.7V*1=13.69Wh 这个大概有多大误差?随着使用电压不是会下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提醒,电池Q=3.7A*3.7V*1=13.69Wh 这个大概有多大误差?随着使用电压不是会下降吗? ...

电压下降时,一般电流会增大

这个只能是个估算,不可能太精确,一般不用考虑电压,算电流时取个中间电压就可以了,比如3V的电池,取2.7V时的电流

网友B:
100uA,600mA,加起来平均也就是300mA,误差千分之0.1几,所以,直接当做300mA消耗计算就可以了,3700/300=12.3333333333333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下降时,一般电流会增大

这个只能是个估算,不可能太精确,一般不用考虑电压,算电流时取个中间电压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uA,600mA,加起来平均也就是300mA,误差千分之0.1几,所以,直接当做300mA消耗计算就可以了,3700/300= ...

一下子没转过来,还是多来论坛请教,多谢提醒

网友C:
如果输入输出电压一致,直接用容量除以电流就好

网友C:
一小时耗电:600mA*0.5h+0.1mA*0.5h=300.05mAh;总容量使用时间:3700mAh/300.05mA≈12.33h;换算成功率:P=UI,电量就再乘以个时间,一小时耗电:3.7*0.6*0.5+0.0001*3.7*0.5=1.11+0.000185=1.110185(Wh);总容量使用时间:3.7*3.7/1.110185≈12.33h; 这些只是理论值,还得看自身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小时耗电:600mA*0.5h+0.1mA*0.5h=300.05mAh;总容量使用时间:3700mAh/300.05mA≈12.33h;换算成功率:P ...

是的,还是得计算功率,分不同的时间段所耗电流不一样

@左手笔右手刀 :嗯,实际上那个600mA的也只是打个比方,实际最大就是300多mA左右
一般容量也不可能完全能放出来那么多

网友D:
你也可以算下 一小时用多少MA电流  再除一下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可以算下 一小时用多少MA电流  再除一下 就OK了

嗯,现在就知道用功率算或者用电流算,实际耗电已经计算好了,结果已经给出到客户,多谢提醒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现在就知道用功率算或者用电流算,实际耗电已经计算好了,结果已经给出到客户,多谢提醒 ...

看来这还是一位手持产品设计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这还是一位手持产品设计都呀。~~~~

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