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板上的市电接地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好,小弟(平时接触如电较多,强电很少接触,这就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这里有一个图不甚理解,特来请教各位大佬。

如下图所示,市电220V三线接入电路P2端口,在负载端经过变压器隔离之后输出驱动P3端口的负载工作,小弟不明白为什么要将220V的大地接到P3端口上?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如果不接,那么在上电工作时还有什么影响?炸机?烧板?(假设P1端子输入的PWM信号为50kHz,IR2104的SD端处于使能状态)

如有描述遗漏的地方,还请各位指出,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A(2019-10-23):
一个臭皮匠画的图,可以气死一百个诸葛亮。

网友B:
地线没有这样的用法

网友B:
市电地线没有这样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臭皮匠画的图,可以气死一百个诸葛亮。

我也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设计,隐隐觉得这样做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没有这样的用法

拿到别人做好的电路板,这样接了之后也没有出现问题,所以就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接线

网友C:
市电插座的地线,一般接设备的外壳,也就是用户可以触摸到的地方,防止漏电触电事故。
至于内部是冷地还是热地,只要摸不到,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抄板抄错了,经常有。

不是抄错了,实际电路板上就是连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电插座的地线,一般接设备的外壳,也就是用户可以触摸到的地方,防止漏电触电事故。
至于内部是冷地还是 ...

那就是说,这个地线不接断开也没事了?

楼主:
虽然没有完全理解这个用法,但我也很想笑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这个地线不接断开也没事了?

那就不知道了,也许是EMC什么的不过才接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到别人做好的电路板,这样接了之后也没有出现问题,所以就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接线 ...

另外这种设计,漏电可能也要经常误动,可靠性很低。

网友E:
抄板没错,电路图符合逻辑。电路重新绘图如下:

高压脉冲发生器。
PE地线联通,输出高压脉冲幅度减小。

网友F(点评):
画的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抄板没错,电路图符合逻辑。电路重新绘图如下:

原图中,变压器的左下角是10号引脚,右下角有1号引脚,左上角是6号引脚,右上角是5号脚这四个接到原边与副边,而实际上变压器的4号和7号脚没有用到(只有1,5,6,10这四个脚接了线),这个图里4、7接线只是因为电路板上借用4、7的焊盘,不然导线布不过去。另外大佬这个图画的真漂亮,之前我自己仿真的时候,软件允许几个工频周期就报错异常了。谢谢大佬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个臭皮匠画的图,可以气死一百个诸葛亮。

哈哈

网友F:
如果设备有金属可以接触的地方,为了安全起见是必须接大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设备有金属可以接触的地方,为了安全起见是必须接大地的,

外壳是塑料材质,电路板上的那个接线点直接和插座上的大地相连(如果插上电源的话)。

网友F(点评):
不是防止触电的话,看15楼的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壳是塑料材质,电路板上的那个接线点直接和插座上的大地相连(如果插上电源的话)。   ...

u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