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稳压管电路相关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9-10-23):
如下图所示,稳压管vz = 3.3V IZT = 76mA  输入电压12v,那么如果想达到好的稳压效果 我接了100R 的电阻,那么我有些疑问,就为了稳压,增大 (12 - 3.3 )/100 = 87mA消耗吗?这未免也有点大了啊。何况100R电阻上功耗700多mW,还得选大功率电阻,这样也不合适吧,?请教大家,是不是我用的方法错了呢?

网友A:
你不需要用这么大电流。

网友B:
你要根据负载来选稳压管,再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需要用这么大电流。

感谢您的回答,稳压管电流是应该大于76mA理论上才会稳定吧?为什么不需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根据负载来选稳压管,再选电阻。

谢谢您的回答,麻烦您再多多指教下, 我这样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吗

网友C:
只要是线性稳压电源(稳压二极管、串联调整、并联调整稳压、LDO),(Vin-Vout)*IL这部分功率总是要变成热的。原理使然。为了提高线性稳压的效率、减小发热只有减少电源输入输出压差(Vin-Vout)或者负载电流IL。所以说,最后还是DC-DC开关稳压电源效率高、发热少。但开关电源纹波大。各有千秋。

网友D:
你看哪个资料说稳压二极管电流76mA才能稳定的?你读错了吧
稳压二极管电流一般超过1mA就可以稳定了,不知道76mA从何而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麻烦您再多多指教下, 我这样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吗

首先确定负载电流变化的范围,其次,负载电流变化的范围要落在稳压管的工作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哪个资料说稳压二极管电流76mA才能稳定的?你读错了吧
稳压二极管电流一般超过1mA就可以稳定了,不知道 ...

这个稳压管手册确实表明IZT是76ma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稳压管手册确实表明IZT是76ma哈

这个稳压管(1N4728)的工作电流(确保相应稳压值和动态电阻)确实是76mA左右。所以设计时必须考虑相应的功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稳压管(1N4728)的工作电流(确保相应稳压值和动态电阻)确实是76mA左右。所以设计时必须考虑相应的 ...

果然书上怎么写你就只能怎么用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果然书上怎么写你就只能怎么用么。。。。。

你不“”数据手册的吗?!

连数据手册都看不懂的,你能设计出什么东西呢?

建议去看看那条特性曲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不“抄”数据手册的吗?!

连数据手册都看不懂的,你能设计出什么东西呢?

我不抄。
你爱抄你抄。

@HWM :不知道你想不想干,但是很明显你什么都干不了
@HWM :哦
HWM
原来你是什么都没干啊!理解了。

网友A:
介绍一个简单的做法:
一般的,选用这种稳压管是对电压精度动态电阻啥的没有特别高的需求的。
那么首先,根据负载电流,大致确定给多大的电流,一般有负载电流的几倍的样子,然后验证它能不能满足要求。
如果动态电阻不能满足则增加电流。
如果直到功耗达到你能够接受的上限还不能满足那就要换器件或改变方案了。

网友F:
这个电路具体用途是啥? 如果是为了产生3.3V电源,直接上LDO不就完了,成本差不太多

网友:
1)这个电阻本身就是用来损耗能量的,要用就得考虑这个问题
2)二级管76ma,100欧下来87ma,理论上你的负载就只能最大11ma的工作电流了,需要考虑后续的负载电流
3)根据IZM=276mA,100R电阻可以减小到50欧,降低电阻功耗,增加带载能力

网友G:
5v以上的稳压管参数离散型太大,并且随负载变化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稳压管手册确实表明IZT是76ma哈

Izt是测试条件,实际工作电流大于Izk(knee)小于Izm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Izt是测试条件,实际工作电流大于Izk(knee)小于Izm都可以。

明白了,IZK应该是拐点电流。IZT是稳定电流吧,实际上用的话只要大于IZK,稳定电压和标称电压也不会差多少是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白了,IZK应该是拐点电流。IZT是稳定电流吧,实际上用的话只要大于IZK,稳定电压和标称电压也不会差多 ...

建议看看下帖:

稳压管及其相关电路设计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3436-1-1.html

网友I(2024-12-30):
引用 网友D:
你看哪个资料说稳压二极管电流76mA才能稳定的?你读错了吧
稳压二极管电流一般超过1mA就可以稳定了,不知道 ...

他说的是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