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数字示波器的优点

楼主(2019-10-23):
数字示波器的优点
      数字示波器是数据采集,A/D转换,软件编程等一系列的技术制造出来的高性能示波器。数字示波器一般支持多级菜单,能提供给用户多种选择,多种分析功能。还有一些示波器可以提供存储,实现对波形的保存和处理。 目前高端数字示波器主要依靠美国技术,对于300MHz带宽之内的示波器,目前国内品牌的示波器在性能上已经可以和国外品牌抗衡,且具有明显的性价比优势。

数字示波器优势优点
1.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液晶显示器
2.可以长期贮存波形,并可以对存储的波形进行放大等多种操作和分析
3.特别适合测量单次和低频信号,测量低频信号时没有模拟示波器的闪烁现象
4.更多的触发方式,除了模拟示波器不具备的预触发,还有逻辑触发、脉冲宽度触发等
5.可以通过GPIB、RS232、USB接口同计算机、打印机、绘图仪连接,可以打印、存档、分析文件
6.有强大的波形处理能力,能自动测量频率、上升时间、脉冲宽度等很多参数。

网友A:
看买什么牌子和型号了,一般推荐泰克

网友B:
体积孝重量轻,便于携带

网友C:
数字示波器好用还是模拟示波器好用

网友D:
生产数字示波器的都有哪些厂家

网友E:
数字示波器与模拟示波器之间存在较大的性能差异

网友F:
数字示波器好像就是可以看到瞬间的信号

网友G:
数字示波器 是数据采集

网友H:
双线示波器的优点 ?

网友I:
可以直观的观察出波形

网友J:
示波器如何选型?

网友K:
示波器测量电压的优点是形象直观

网友J:
数字示波器噪声和波形图线条有关系

网友I:
在计算频率的时候,表盘上各种系数换算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C:
数字示波器和模拟示波器使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H:
数字示波器有哪些性能指标

网友D:
现在的数字示波器还具有很多的数字运算

网友G:
示波器的能力在不断提升

网友E:
如果使用不当,会产生较大的测量误差

网友F:
因为可以存储,其它的不如模拟机了

网友K:
数字示波器可以取代模拟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