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锂电池充电如何满足UL2595的非正常测试

楼主(2019-10-23):
BMS我选用的BQ24133对两节电池充电,在电池包处有个保护IC(S-8252),控制串联的两个mosfet。
UL2595的非正常测试要求,非平衡状态测试,一个50%电量,一个完全放空。再短路两个mosfet,进行充电。
pass的依据是:
1.无爆炸
2.纱布无炭化
3.电芯电压不能超过上限电压0.15V。
4.无损坏出气口。

Q1:因为两节电池充电,BQ24133恒定输出8.4V,有一个电池肯定会过充,那么怎么保证可以通过此测试。
Q2:上面pass的第三点,是单颗电池不能超过上限电压0.15V,还是两颗电池总电压?

网友A:
充电保护芯片会根据电池电压调整开关来实现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保护芯片会根据电池电压调整开关来实现保护的

谢谢你的回复!
那我用一颗保护IC,当其MOsfet失效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不能满足UL了?有没有其他建议呢?

网友A:
是的, 所以你的设计还要考虑对 MOSFET 合理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