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再论指针与数组

楼主(2019-10-23):
指针与数组的天生姻缘

1、以指针方式来访问数组元素

(1)、数组元素使用时不能整体访问,只能是单个访问。访问形式有两种:数组形式和指针形式。

(2)、数组形式访问数组元素:数组名[下标];(下标从0开始

(3)、指针格式访问数组元素:*(指针+偏移量);

(4)、数组下标方式和指针方式均可以访问数组元素,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在编译器内部都是用指针方式来访问数组的,

数组下标方式只是编译器给编程者提供了一种壳而已。所以用指针方式来访问数组才是本质的做法。

2、从内存角度理解指针访问数组的实质

(1)、数组的特点就是:数组中各个元素的地址是依次相连的,而且数组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数组中各个元素的类型

比较相同。类型相同就决定了每个数组元素占几个字节是相同的。

(2)、数组中的元素其实就是地址相连接、占地大小相同的一串内存空间。

这两个特点就决定了只要知道数组中一个元素的地址,就可以很容易推算出其他元素的地址。

3、指针与数组类型的匹配问题

(1)、int *p; int a[5];  p = a;    //类型匹配,a做右值等同于&a[0];

(2)、int *p; int a[5];  p = &a;   //类型不匹配,p是int *,&a是整个数组的指针,也就是一个数组指针类型,不是

                                      int指针类型,所以不匹配。

(3)、&a、a、&a[0]从数值上看是完全相等的,但是从意义上看就不同了。从意义上看,a和&a[0]是数组首元素首地址,

而&a是整个数组的首地址;从类型上看,a和&a[0]是元素的指针,也就是int * 类型的;而&a是数组指针,是int (*)[5];类型。

4、总结:指针类型决定了指针如何参与运算

(1)、指针参与运算时,因为指针变量本身存储的数值是表示地址的,所以运算也是地址的运算。

(2)、指针参与运算的特点就是:指针变量+1,并不是真的加1,而是加1*sizeof(指针类型);如果是int *类型,则+1就

实际表示地址+4,如果是char *指针,则+1就表示地址+1;如果是double *指针,则+1就表示地址+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