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关CMD文件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9-10-24):
#if defined(__TI_EABI__)
   .TI.ramfunc      : LOAD = FLASH_BANK0_SEC1,
                      RUN = RAMLS0 | RAMLS1 | RAMLS2 |RAMLS3,
                      LOAD_START(RamfuncsLoadStart),
                      LOAD_SIZE(RamfuncsLoadSize),
                      LOAD_END(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RamfuncsRunStart),
                      RUN_SIZE(RamfuncsRunSize),
                      RUN_END(RamfuncsRunEnd),
                      PAGE = 0, ALIGN(4)
#else
   .TI.ramfunc      : LOAD = FLASH_BANK0_SEC1,
                      RUN = RAMLS0 | RAMLS1 | RAMLS2 |RAMLS3,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SIZE(_RamfuncsLoadSize),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RUN_SIZE(_RamfuncsRunSize),
                      RUN_END(_RamfuncsRunEnd),
                      PAGE = 0, ALIGN(4)
#endif

CMD预编译有两种情况,一种变量EABI输出格式,一种COFF输出格式。
我看头文件定义的变量是不带下划线的,如下: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ize;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ize;

但是为何在COFF调用类似LOAD_START指令时,里面的变量需要加下划线,变成_RamFuncsLoadSize
不加的话编译会报错。

网友A:
应该是预编译的环境不同导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预编译的环境不同导致的吧

主要想了解这两个预编译环境的区别

网友B:
找找其他文件中关于#if defined(__TI_EABI__) 的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其他文件中关于#if defined(__TI_EABI__) 的宏定义

您好,我搜索过没找到,可以给个相关文件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其他文件中关于#if defined(__TI_EABI__) 的宏定义

我看过您2015发的一个帖子,链接如下:https://bbs.21ic.com/icview-882026-1-1.html
里面也描述到了LOAD_START, LOAD_END, RUN_START等相关指令,就是不知为何CMD用的_RamfuncsLoadStart等指向段地址变量名用了下划线,而在·C文件中调用Memcpy函数的时候没有下划线。
是输出格式的原因么?

网友C:
不太清楚,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