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时钟型号产生的辐射超标问题

楼主(2019-10-24):
打个比方,晶振的频率是25M,辐射超标的频点是500M,那这个时候应该在CLK信号上加电容处理,还是更换晶振电容试试,晶振电容是厂家说明书里提供的,可以自己随意变动吗?

网友A:
都不行,要改pcb

网友B:
电容可以找 晶振厂家 和ic芯片进行匹配 (无源晶振)。 至于你说的超标问题 其实有些不清楚的地方  500Mhz是谁产生的  是晶振 还是 IC倍频   若是晶振可以考虑在晶振上串个小些的电阻试试

倍频

网友C:
晶振外壳接地看看改善效果如何
如果还不行,晶振布线还得优化下[缩短布线距离 地回路等]

楼主(2020-07-14):
晶振包地,地粗些,多打几个过孔,晶振附近不要布线/机壳孔缝。

网友D(2020-09-22):
可以不动PCB,直接换上LFC的晶振。如果是无源晶振,可以加LFC的展频IC。

网友E(2021-11-15):
两种方法都不行,产品有长导线吗?辐射应该是晶振耦合到信号线或地线,再通过长导线辐射出去的,在晶振的输出加电阻或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