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解答下面的原理图mos管的功能及工作状态

楼主(2019-10-24):
如附件原理图,这个原理图具体实现了什么功能

第一级运放反馈回路的电阻和电容实现了什么功能,第二级运放的反馈回路电容实现了什么功能?还有MOS管的作用是什么,工作状态如何,为什么mos管输出加了正反馈到第二级运放正断输入?望大神解答

网友A:
1 图不全
2 你的理解错误

网友B:
U2 是电压跟随器,U13 + MOS 构成了门限电平 +- 9.5伏左右的同向迟滞电压比较器,猜测前级输入大电压的交流信号,经迟滞比较器整形输出一个同频的200V方波信号。MOS 构成的就是最基本的共源极放大器,提升运放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 是电压跟随器,U13 + MOS 构成了门限电平 +- 9.5伏左右的同向迟滞电压比较器,猜测前级输入大电压的交流 ...

U2前端输入的信号为0-4V阶梯变化的电压信号。最后需要实现的功能为0-200V的输出信号。我想问一下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图不全
2 你的理解错误

图是全的

网友A:
你的OUTH OUTL接了什么,还有输入接的什么都没有明确,所以它是不全的。

网友A:
MOS管也产生一个相位翻转,所以R26还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OUTH OUTL接了什么,还有输入接的什么都没有明确,所以它是不全的。

OUTL可以不用管,没有用。OUTH这个信号是在0-200V之间进行扫频,我的目的是找到一个电压值适合我后端设备,找到后就不需要扫频了

网友C:
c19?,如有0.1UF,就是消直流功能,如没有,就是一个同相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9?,如有0.1UF,就是消直流功能,如没有,就是一个同相放大器。

只有0.01u

网友C:
我说的是C18,放大器C19取值有点大,一般取100PF为宜。以不自激为佳。

楼主:
继续求大神指点,在线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求大神指点,在线等

OUTH的电压是R4左端电压的 - ( R26 / (R25 // R40) + 1 ) 倍

网友A:
如果R4左端是输入 OUTH是输出的话

网友A:
但是你的输出用了一个大电流的MOS管,而负载是个大电阻,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D:
第一级没什么好说的,就一个一倍的反相放大器。
后面一级设计的还是满巧妙的,MOS管的作用就是电压放大。将运放几V的电压,放大到几百V的水平,由于MOS是反相的,所以,最后输出接到运放同相端其实就是负反馈。C19和运放本身构成一个积分环,消除高频成分。最后的目标嘛,几V的输入,可以实现几百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H的电压是R4左端电压的 - ( R26 / (R25 // R40) + 1 ) 倍

R4左端是输入,是0-4V的扫频电压信号。我想请教下按照您的计算公式,这个电路放大了21倍,也就是最终输出电压为0-84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的输出用了一个大电流的MOS管,而负载是个大电阻,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

这个怎么讲,请指导下

因为大电流的管子漏电流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级没什么好说的,就一个一倍的反相放大器。
后面一级设计的还是满巧妙的,MOS管的作用就是电压放大。将 ...

最后的负反馈为什么要用分压,分压值为1/20,这个目的主要是考虑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还是说可以影响放大倍数,也就是影响最终的输出电压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后的负反馈为什么要用分压,分压值为1/20,这个目的主要是考虑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还是说可以影响放大倍 ...

负反馈不用分压,难道你还让几百V的电压直接进运放不成?

网友A:
而且放大就是由这个分压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放大就是由这个分压决定的。。。

也就是说,这个电路放大了21倍,最终输出电压为0-84V吗,因为我输入为0-4V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反馈不用分压,难道你还让几百V的电压直接进运放不成?

其实我更关心放大倍数,因为我想知道我的输入0-4V,输出能够是0-200V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的负反馈为什么要用分压,分压值为1/20,这个目的主要是考虑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还是说可以影响放大倍 ...

输入信号是-4----0V的负信号吧?

网友A:
输出能够到多少,还要看负载。
所以说,你的电路是不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是-4----0V的负信号吧?

您说的对,好像是三次反相,那输入应该是-4~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能够到多少,还要看负载。
所以说,你的电路是不全的。

是否可以举例,我的负载什么样,对应的输出能到多少?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好像是三次反相,那输入应该是-4~0V

非负信号是输不出高压的,电路推理。

楼主:
还有没有大神进来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