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MPLAB X IO View操作问题求助!

楼主(2019-10-24):
最近在使用 PIC16F1937 芯片时发现,MPLAB X IDE v5.25软件进入debug模式后, 用IO View窗口操作寄存器时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换成SFRS同样时好用时不好用),用的调试器是正版PIC kit 4。我是程序暂停后操作的,有没有朋友遇到同样的情况?或者大神们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么,我再官方论坛上看到以前有老外碰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具体说用什么办法解决的。

截图如下:

网友A:
试试通过串口把数据发出来看吧,一样的...不一定非要用debug模式的

网友B:
没遇到过啊, 有能复现的方法吗? 能复现的话我倒是可以帮你研究研究.

网友C:
还没用上Kit4,只能支持下了

网友D:
是不是要设置断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要设置断点才行。

试过了,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通过串口把数据发出来看吧,一样的...不一定非要用debug模式的

那倒是,串口也可以   但是还是觉得debug模式下方便些

网友E:
debug功能是有限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探针探测到。